求一个allegro丝印自适应封装大小的skill

楼主(2025-02-24):
在一个板子上有各种大小不一样的封装,位号长度也不一,丝印放零件中间可以自动调整大小填充满封装,这样调整丝印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且调整的丝印美观

网友(点评):
卡在各家SOP assembly_top 或 assembly_bottom 的零件外框定義, 以什麼為標準建立. 是否只是單純外框, 才不會遮住文字.

网友A:
Allegro自带小工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打开Manufacture---Label tune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自带小工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打开Manufacture---Label tune里面设置

谢谢,自己对软件还是不熟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自带小工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打开Manufacture---Label tune里面设置

16.6 是不是没这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 是不是没这功能啊

16.6有,需要change Editor 切换到Performance L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