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产品的短按+长按开机实现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2-25):
    请教下  大疆产品的短按+长按开机实现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有全硬件一键开机,也有硬件配合软件一键开机。

网友:
    有可能其实你按一下就上电了,只是控制系统没有检测到默认的按键方式又关机了,你只是看不出来开机了而已

网友(2025-06-13):
    不清楚大疆的是怎么实现的,但是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电路,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搭建的,其中用到一个rc延时电路和二极管,二极管反接,当电容充到足够的电就会击穿二极管,将mos管栅源级拉到一样,这个mos管的漏极接电源,源极接后级电路,所以长按可以关机

网友:
    需要用一个单片机配合如图电路实现这个功能。BT1是轻触按键。
初始状态下只有VBAT有电,MOS不导通。
按下轻触按键后,MOS导通,单片机通电。单片机通电后需要在松开按键前将图中PB1拉高,使NPN导通,以维持MOS的持续导通状态。
松开按键后单片机再检测按键状态(图中的PB0),如果再检测到一次长按就通过GPIO控制MOS将设备总电源打开(没有画在图内)
如果一直检测不到长按,把PB1再拉低就把单片机自己的供电关掉了,恢复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