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购买了两种不同的TYPEC母座接线板,发现定义如下,请问都能实现诱骗电压,实现...

楼主(2025-02-25):
某宝购买了两种不同的TYPEC母座接线板,发现定义如下,请问都能实现诱骗电压,实现快充功能不?分别支持哪些快充协议,这两种解法

1.这个TYPEC母座转接板的CC1、CC2脚分别通过5.1K电阻到GND

2.这个TYPEC接口的母座转接板是D+、D-接在了一起,并且通过2个5.1K,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百思不得其解 - 並沒有,你連想都沒想過。^oo^

网友:
不要搞那些你不懂得。用这个吧。
直接搜索快充电源头

你不覺得他就是想弄個斑馬(Zebra)的充電頭來賣!^_^

网友A:
  • 这个 TYPEC 母座转接板的 CC1、CC2 脚分别通过 5.1K 电阻到 GND。
    受電端Power Sink)靠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下拉電阻Pull-Down Resistor),與供電端Power Source上拉電阻Pull-Up Resistor)所產生的分壓,偵測 Type-C 插入的方向。Type-C 的規範建議值就是 5.1K(截圖中 Rd,下面的截圖我已經貼第 4 次了。
  • 这个 TYPEC 接口的母座转接板是 D+、D- 接在了一起,并且通过 2 个 5.1K,百思不得其解
    D+/D- 短路,是 BC1.2 DCP (Dedicated Charging Port) 的規定,宣告供電端Power Source5V / 1.5A 的供電能力。不過這個電阻在規範中的規定是要 < 200 Ohm,以前我們都是直接用錫短路。我只能猜測,這是販賣者不懂規範惡搞,實際上能不能動你自己測試。
  • 這種單純只靠電阻Pull-Up)或下拉Pull-Down)的方式,都是宣告 5V 狀態下的供電能力。想要升壓必須PD (Power Delivery) 吸吸萬CC1)和吸吸吐CC2),或是私有協議的 D+/D-數據交握Data Handshaking)。雙方都確認能輸出或接受高壓,才能把電壓升上去。

    原始的 USB 裝置是設定在 5V 工作,隨隨便便就把電壓升上去是很危險的。

网友A:
我猜是不會有效果,不過沒關係,就當我貼爽的!

网友:
持續貼爽的!

BC1.2 plus errata 2012-3-15.pdf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学习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个 TYPEC 母座转接板的 CC1、CC2 脚分别通过 5.1K 电阻到 GND。
    受電端(Power Sink)靠吸吸萬(CC ...
  •
    你应该像学校老师一样采用填鸭式教育,不能指望他自学能力。这些设计规范和图片对它超纲了这哥们现在问题是他需要个能给他设备提供5V/2.4A的东西。

    他應該連填鴨的能力都沒有,只能拉去填坑!>_<|||
    就當是貼爽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會有效果,不過沒關係,就當我貼爽的!

已经成功实现5V2.4A  感谢我BBERZI  狗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实现5V2.4A  感谢我BBERZI  狗哥

    干!.....@#$%^&*!

沒有啦!我是說成功了,值得干杯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