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定义快捷键只关闭铜皮,走线还保留显示。

楼主(2025-02-26):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怎么定义快捷键只关闭铜皮,走线还保留显示。

网友A:
    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铺铜”>“铺铜管理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命令在24.1版本中失效了。

    哪位兄弟知道怎么解决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铺铜”>“铺铜管理器”。

兄弟,你说的是pads吧,

楼主:
    在我的24.1版本中,比如我定义成 alias F3 'settoggle no_etch_shape_display;redraw',按F3的时候感觉它有执行命令,闪过一个提示loading  xx%,就是loading后跟一个百分比,这个提示过后shape并没有隐藏,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个命令在以前17.4中是可以的,装成24.1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网友:
    有一个设置可以让铜皮不显示,在设置里面,勾选的,你可以把这个操作做成一个scrp,给他付个快捷键

楼主:
    @arrom 版主,感谢您的支持。
 alias F3 'settoggle no_etch_shape_display;redraw',这个命令是在disable gpu能起作用。

切换allegro designer、enterprise 等版本没有作用,必须disable gpu。

    您这边designer、enterprise 等版本就不需要disable gpu吗?

    enterpise是不是功能最强的?

网友B:
如图增加个单独shape显示框,比命令还简单。当然 知道在哪里了,写快捷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增加个单独shape显示框,比命令还简单。当然 知道在哪里了,写快捷键也可以

    厉害了

关掉Shape会显示边框,边框有没有办法一起关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了

关掉Shape会显示边框,边框有没有办法一起关掉。

颜色对话框里,Stack-Up 右键点Bound 可以添加的。其他元素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对话框里,Stack-Up 右键点Bound 可以添加的。其他元素同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增加个单独shape显示框,比命令还简单。当然 知道在哪里了,写快捷键也可以

    这个不错,留存备用。

网友C(2025-04-11):
引用 网友B:
    如图增加个单独shape显示框,比命令还简单。当然 知道在哪里了,写快捷键也可以

    我勾了没生效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勾了没生效呢,不知道咋回事?

    重启软件就可以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能弄到16.6版本呢?17以上版本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增加个单独shape显示框,比命令还简单。当然 知道在哪里了,写快捷键也可以

    你这功能咋在ENV里面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