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DeleteByRectangle]刪除失敗-已解決

楼主(2025-02-27):
    最近使用axlDeleteByRectangle 操作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

    axlDeleteByRectangle( list(bBox_1 bBox_2) list(bBox_1  bBox_2 ) 'outside t "SHAPES" )
      我使用outside時,可以順利將shape進行刪除
      但是改為inside時,卻會失敗,最後allegro強制關閉。

    最後檢查了半天,發現是shape 為靜態所導致!!
    因此多加一個判斷式 來進行轉換
            if(shpid->objType=="shape" hen
                    shp_dynamic=shpid->shapeBoundary->layer
                    if(rexMatchp("BOUNDARY" shp_dynamic)==nil then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item t t)  ;靜態轉換->轉動態
                      )
                    axlDeleteByRectangle( list(bBox_1 bBox_2) list(bBox_1  bBox_2 ) 'inside t "SHAPES" )
            )

    留著紀錄一下,我浪費了一個工作天才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這不是刪除指令, 是"切除".

    再來有限定物件.

    先謝過大哥了~我後來發現無論靜態or動態都可以切換。
    後來發現我只要關掉機構定位孔,看上去就沒有問題了!!
    容我在測試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