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波形、电感参数选型、EMARK认证芯片

楼主(2025-02-27):
电感波形、电感参数选型、EMARK认证芯片

1.  12V buck降压到5V,电感波形,很多振铃,试了很多方案都是有振铃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这种对产品性能和EMC有哪些影响,如何改善呢?

2.升压boost、降压buck、升降压boost-buck电路如果要实现一个固定电压出来,为什么电感值并不是那么关键,比如设计出来电感参数是100uh,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参数的电感,用68uH、47uH甚至10uH的都可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M003C测得输入主线带有E-Marker芯片,电力传输能力为20V5A,数据传输能力为USB 2.0,这种EMARK芯片用什么主控才能识别到?无非是IIC、串口SPI通讯?

网友:
优化电路设计:
仔细选择电感、电容等元件的参数,以减小振铃的产生。
调整开关频率和占空比,以优化电路的工作状态

楼主:
这个谁来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针对问题的分点解答:
1. 电感波形振铃问题(12V→5V Buck电路)
现象:电感波形出现振铃(高频振荡),可能伴随开关节点电压过冲。
影响:

EMC问题:振铃会产生高频噪声,导致电磁干扰(EMI)超标,可能无法通过EMC认证。
效率损失:振铃能量损耗会降低转换效率,甚至导致局部发热。
器件应力:电压/电流尖峰可能损坏MOSFET或二极管。
改善方法:

优化PCB布局:
缩短功率回路路径(输入电容→开关管→电感→地),减少寄生电感。
使用低ESR/ESL的陶瓷电容并联在输入/输出端。
添加缓冲电路(Snubber):
在开关节点(SW)与地之间串联RC电路,吸收高频振荡能量。
典型值:R=10-100Ω,C=100pF-1nF,需通过实验调整。
调整开关频率或斜率:
降低开关频率(如从1MHz→500kHz)可减少高频振铃,但需权衡效率与体积。
若控制器支持,启用斜率控制(Slew Rate Control)以减缓开关边沿。

网友:
    兄弟,你把我逗笑了,这个不是我们常认为的振铃,是DCM模式下电感断续的电压振荡波形,看得出来这个DCDC芯片应该是PWM调制,同时你的负载很小,
    解决方法:把DCDC芯片设置为ccm模式,开关频率提高

网友:
    因为受机器 系统版本 杀毒软件等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楼主:
    比如设计出来电感参数是100uh,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参数的电感,用68uH、47uH甚至10uH的都可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