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NPush和Walkaround Obstacl 好像是一样的功能?

楼主(2025-02-27):
AD的推线,HugNPush和Walkaround Obstacl 好像是一样的功能吧。没发现区别在哪。

网友A:
    肯定不一样了。。。不然怎么会有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了。。。不然怎么会有二个。。。

    你好!能大概说一下区别吗?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当拉线越过阻碍物的时候:
Walkaround Obstacl会越过(绕过)阻碍物,
HugNPush不会越过阻碍物,碰到线,只能在线的这一侧。

网友C:
    不一样的,依然 抱紧 推挤, 一个是 避让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拉线越过阻碍物的时候:
Walkaround Obstacl会越过(绕过)阻碍物,
    HugNPush不会越过阻碍物,碰到线, ...

谢谢回复,我昨不行是困为我两条线都是无网络的线,所以试不出区别,今天用有网络定义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的,依然 抱紧 推挤, 一个是 避让模式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