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短路、过温保护恢复机制

楼主(2025-0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温度检测: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或电路的温度。

网友:
在短路或过流保护中,打嗝模式和重新上电恢复各有优缺点,需根据应用场景和安全需求选择:  一、打嗝模式(Hiccup Mode) 优点:  1.自动恢复:周期性尝试重启(如工作几百毫秒后停几秒),无需人工干预,适合临时性故障(如瞬态短路)。 2.硬件保护:通过间歇性关断降低器件热应力,避免持续过流导致损坏。 3.适用性广:常用于开关电源,可兼容轻载、短路等多种异常状态。 缺点:  1.潜在风险:若故障未排除,反复重启可能导致器件累积损伤(如电感饱和、MOSFET过压)。 2.输出不稳定:周期性停机会影响负载设备运行(如敏感电路可能复位)。 二、重新上电恢复 优点:  1.安全性高:强制人工干预,确保故障彻底排除后再恢复,避免自动重启的潜在风险。 2.彻底保护:适用于严重故障(如硬短路),防止反复冲击导致器件失效。 缺点:  1.可用性低:需人工操作,不适合无人值守或需高可靠性的场景。 三、选择建议 优先打嗝模式:适用于临时性故障(如瞬态过流、偶发短路)或需自动恢复的场景(如消费电子、工业设备)。 优先重新上电恢复:适用于高风险场景(如医疗设备、高压系统),或故障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情况。 四、过温保护的对比 过温保护通常采用阈值恢复(温度降低后自动重启),因为温度变化是物理过程,故障可能随散热自然消除,无需人工干预。这与短路/过流的逻辑不同,后者可能涉及持续电气故障。  总结 从安全角度,重新上电恢复更严格,但会牺牲便利性;打嗝模式平衡了保护与可用性,需根据具体场景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