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像这样知道一个文件的打开状态,从而弹窗让操作人员关闭文件

楼主(2025-03-01):
    如果已经导出了一个文件被打开了,此时想导出相同文件名的操作不能进行,用这个axlOSFileMove和deleteFile都不能操作此打开的文件,

    如何像这样知道一个文件的打开状态,从而弹窗让操作人员关闭该文件文件,从而能再次进行文件操作。
    或者有其他方式,后台关掉此文件?

网友:
    赋值给变量进行判断,nil就弹窗提示

楼主:
    @ashnoer   @aarom 谢谢两位热心朋友。我这样进行判定,虽然程序能跑了,是否是最好的方式呢?

    _FileExist = nil;文件存在与否的变量,初始为nil,文件不存在
          (if isFile(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 then ;判定语句,为真t,文件存在
             (if _FileExist = (axlOSFileMove(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1")) == nil
                 && axlUIConfirm(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  "\316\304\274\376\322\321\264\346\324\332\262\242\264\362\277\252\243\254\307\353\271\330\261\325\272\363\326\330\312\324\243\241") 'error))
                                  ;文件就算存在,再判定是否被使用(这里用了axlOSFileMove函数间接判定,nil表示不能移动,说明文件被使用了,同时同时同时
                                  ;弹窗“确认关闭文件”为t,操作者去关闭文件。此时两个条件&&同时为t,执行then语句。
                 then
             return(_FileExist);程序不执行后续,将返回。
             );end if
             else
                 axlOSFileMove(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1"))
         );end if

网友:
    导出的TXT文件貌似能直接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去試.看了一下.

    1. 這只能通知自己.

    2.有關移動到,1的檔案.

             else
                 axlOSFileMove(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1"))

    走老路了, 沒偵測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Highlight" ".rpt,1") 檔案的存在, 白做了. (有檔案在 程式就nil.)
    這要看你 sop 要做到 ,n , 假如只到,1 就先刪檔再移, 假如是要到,n 要使用迴圈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