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连接出现请求超时情况要怎么解

楼主(2025-03-03):
    用的RTL8211F 拷机超不多12小时后会出线请求超时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啊 各位大神请赐教

网友:
    RGMII 得协议需要 数据与时钟之间有2ns延时
这个2ns 可以设置在主控端,可以设置在RTL8211里面,还可以pcblayout 走线搞。
但是一定要有,也不能超过。
你首先要去确认这个东西 你们搞对没

网友A:
    訊息太少!

    • 網路線接兩個裝置對 Ping?
    • 問題復現率?每次都約略在 12 小時候出現?
    • 只固定出現在某些機器上?
    • 從訊息看,Loss 一次後又恢復正常,這會很難查。
    • 問題出現後,有用 SmartBit 測過錯誤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息太少!

    1.一端接的RK1126,另一端接PC ping
    2.对,每次都是12小时后  出现一次后就会频繁出现
    3.所有的的板子都会这样
4.SmartBit 还没试过
5.客户自己画的6层板子就没问题,我这画的板子4层就会这样
    6.用的4层板  RGMII_RX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应该不会是这个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端接的RK1126,另一端接PC ping
    2.对,每次都是12小时后  出现一次后就会频繁出现
    3.所有的的板子都 ...

可以檢查一下走線等長Length Matching)的狀況,以前我們在 LP-DDR3 遇過常溫沒問題,低溫會錯的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一端接的RK1126,另一端接PC ping
    2.对,每次都是12小时后  出现一次后就会频繁出现
    3.所有的的板子都 ...
    用的4层板  RGMII_RX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应该不会是这个导致的吧

    這點也不無可能,看你的地有多不完整。

這種情形通常表示,阻抗匹配的寬裕度Tolerance)不夠,溫度產生的些微影響,就超出正常工作範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檢查一下走線等長(Length Matching)的狀況,以前我們在 LP-DDR3 遇過常溫沒問題,低溫會錯的狀況。 ...

    等长控制在5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點也不無可能,看你的地有多不完整。

    這種情形通常表示,阻抗匹配的寬裕度(Tolerance)不夠,溫 ...

改成百兆试一下 看会不会挂掉

网友:
    用iperf3 拉流测试一下,带宽跑满看看。一般如果RGMII走线阻抗等长不好的话,一跑满带宽立马就会出问题。如果是长时间跑之后出现偶尔断一下的情况,可以查一下是否是温度上升导致。看你图片上是ping小包都会断,也可能是软件驱动层或者是应用程序层的问题。

    这个大概率过不了。现在的cpu不是交换机,带宽都跑不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