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晶报表的问题

楼主(2025-03-03):
16.6,win11,想要导出水晶报表的时候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求助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好奇什么是水晶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什么是水晶报表

reports-->cis bill of meterials-->crystal reports

楼主:
弄好了。
“启动或者关闭windows功能”,打开net framwork3.5 ,下面两个子项不用勾选,然后网络自动下载所需文件,完成后,重启更新即可。

网友(2025-09-04):
您好,求教您问题,请问你会自定义水晶报表的模板,并导入captureCIS,通过reports——crystal reports of materials输出么?我做了个.rpt的模板,但是无法导入CAP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