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ODD-385错误

楼主(2025-03-04):
请问各位大佬,
在导出网表时每个器件都报了这个错SPCODD-385,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ERROR(SPCODD-385):
      Reference Designator: U1. Not all parts specified for sized part.
      Schematic Instance: @\801mv10-250304-1718\.\main board\(sch_1):ins1398046@\ab309v100#1#0#1#0\.\mp2386c.normal\(chips) (MODULE: 801MV10-250304-1718; PART: MP2386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5-09):
    我也遇到了,
    应该是U1这个元器件没有库;
    需要更新下U1的库;
1,在library下新建一个olb库文件,
2,选中Design Cache的库,按住Ctrl键,选中所有的,然后copy
3,选中library新建的库,粘贴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