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理解

楼主(2025-03-05):
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理解

所有的快充包括PD充电功率都是指的TYPEC端输入的功率,并不是受电端负载的功率,不是电池端的充电功率,那好比输入端大功率140W是打水管,受电端是小的水龙头。水龙头类比于电池端的充电功率,既然小水龙头决定了水流的速度,那不管TYPEC端是多大的功率,按理水龙头的大水流速度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输入端水管大就会导致水龙头的水流大。那TYPEC快充是如何提高充电速度的呢

网友A:
有关这个typec充电,狗版主给你贴了很多文件了,要到高功率充电,首先就是两边都要通过CC协商,受电端要支持高功率充电,你的受电端如果连PD都没有,那么这个source端有高功率能力也不会强行灌进去啊。

网友:
    快充是一个协议,就是指输入端在某个情况下能输出多少功率。你先把充电的流程和定义高清楚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这个typec充电,狗版主给你贴了很多文件了,要到高功率充电,首先就是两边都要通过CC协商,受电端要支 ...

我的意思是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上去

得了,大兄弟,你还是看看typec的充电流程吧,告辞。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别啊。狗版主的赏银不要了吗?

网友:
    超級狗 -5 荒廢學業獎勵!

网友:
    不是表示这是一个直流5V的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