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位号导入器件高度到PCB中

楼主(2025-03-05):
    如题:朋友们,allegro有类似的功能或者skill吗?根据位号导入器件高度到PCB中,比如通过BOM信息将具体物料高度导入到对应位号器件的placebound中?

PCB中相同封装的器件,实际物料的高度可能不同,除了手动修改placebound,大家伙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吗?

网友:
    封装形式相同,不同规格的元件(电容值、电感值等)高度变化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依各公司 ERP 系統 的 SOP 而定, 但必須做自己公司的 SKILL.
    你的想法不完整的遺憾, 在於針對 3D 的 S ...

是的,因为结构方面目前的需求是需要准确的物料高度,还未提及3D STEP。所以第一想法是通过导入高度到placebound来实现,请教大佬,这种SKILL的功能是可以定制和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結合ORCAD
1.首先你要有能力把 單物料的資料(不是BOM), 導入至 ORCAD , 分 CIS 或 手工輸入.

OK 了解啦,谢谢您

网友B:
    如果同种封装只有两种高度,可以通过设置主副的方式实现。超过两种,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可以的 某安防大厂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内部专门人员写的 外面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某安防大厂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内部专门人员写的 外面用不了

看来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自己写不了就要找人定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种封装只有两种高度,可以通过设置主副的方式实现。超过两种,我就不知道了。

学习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