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3怎么查看焊盘数量???

楼主(2025-03-06):
AD23怎么查看焊盘数量???大家是怎么做的?我目前是通过这两项来看的。

网友(点评):
可直接看拉, 但能有方法就是對的.

网友A:
    在过滤器里面可以看:PCB Filter>>PAD>>全部应用,就可以直接看到焊盘数量

网友(点评):
你方法也是對的, 但再找找連板材長寬都有喔, 不用特別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过滤器里面可以看:PCB Filter>>PAD>>全部应用,就可以直接看到焊盘数量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好的,谢谢回答!

网友B:
    点右边栏“proterties”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右边栏“proterties”就有了

对,我之有用的版本太老了,23和以前不一样了,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