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何本网站计算的走线载流能力与其他软件不一致?

楼主(2025-03-09):
    本网站提供的“走线载流能力计算器”计算的结果为何与其他计算器计算的结果不一致?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都是1.5mm宽度的内层走线,过流结果相差20%.

网友:
    12um铜厚,1.5A,20°C温升的极限铜皮宽度是0.22mm。比这宽的都可以接受。^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重點: 一個依法規 IPC-2152 【PCB导体载流能力】, 一個沒有只能"參考".

2.次要重點:認知問題, 一個只 ...

那就是左图的计算结果相对更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