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ipc使用方法

楼主(2025-03-11):
    ipc是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的缩写,ipc使得skill对创建其它非skill进程和与之通信成为可能。
    ipc的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做开发。
    父进程通过ipc和子进程通信
如何通信
父进程通过子进程的stdin将信息传递给子进程,从子进程的stdout和stderr读取返回信息。
    e.g. 一个简单的perl程序
    #! /usr/bin/perl -w
    print $ARGV[0];
    getinfo;
    sub getinfo {
    return $ARGV[1];
    }如果用ipcBeginProcess调用这个简单程序,这个程序运行以后,ipcReadProcess读到的返回值将会是print输
出的值。
    同步,异步读取子进程返回信息
同步读取会屏蔽当前操作直到读取完成,异步读取会等到数据和父进程中处理函数都准备好的时候发生,不会屏
    蔽别的程序运行。
数据缓存
    一般的标准输入输出通道有4096byte的缓存区,通常子进程在将数据写入输出通道后推荐刷新该端口使得父进程
可以顺利读到这些输出。
    子进程的属性
子进程通常有如下的只读属性, 和其它的skill对象一样可以通过"->"来读取。
command Name of the command
    host Name of the host machine running the process
processPid Process id of the child process on host
exitStatus Exit status of the child process
priority Priority given to the child process
    type Begin, Skill, or Batch process
state Active, Dead, or Stopped
几个主要的ipc函数
    ipcBeginProcess
该函数用来调用别的程序并返回子进程, 函数定义如下:
    ipcBeginProcess(
    t_command
    [ t_hostName ]
    [ tsu_dataHandler ]
    [ tsu_errHandler ]
[ tsu_postFunc ]
    [ t_logFile ]
    )
    => o_childId参数解释,
t_command=> 要执行的程序/命令,比如linux里面的命令date;
t_hostName=>被调用的命令执行的环境,null也就是“”表示在本地执行;
tsu_dataHandler/errHandle/postFunc=>这3个参数用来处理子进程的输出,如果设置了相应的处理函数就
是异步读取方式,这种方式会自动读取子进程的返回值,如果没有设置则是同步读取方式,这种方式下就必须显
    式的用命令 (ipcReadProcess,ipcIsActiveProcess...)来读取子进程的输出值或者状态;
t_logfile=>用来记录所有的子程序的输出信息。
    示例:
同步读取
cid = ipcBeginProcess("date") => ipc:0 ;子进程0
ipcReadProcess(cid) =>"Tue Aug 1 14:23:07 PDT 1995\n" ; 显式的读取子进程的输出值
异步读取
    handler = (lambda (cid data) printf("\n Date:%s\n" data))=>funobj:0x2848e8 ;定义输入数据处理函

    cid = ipcBeginProcess("date" "" handler)=>ipc:0 ;handler会自动处理子进程的输出数值
Date: Tue Aug 1 14:29:17 PDT 1995ipcSkillProcess
    这个函数类似于ipcBeginProcess, 只是增加了对子进程可以在父进程中执行skill命令的能力,以及设置了2个专
门的通道方便子进程输出skill命令到父进程执行并读取执行的结果。
[ tsu_errHandler ]
[ tsu_postFunc ]
    [ t_logFile ]
[ x_cmdDesc ]
    [ x_rESDesc ]
    )
    => o_childId参数解释:
x_cmdDesc=> skill命令输出通道,默认为3
x_rESDesc=> skill运行结果接受通道,默认为4
    示例请参考ipc文档P44.
ipcWaitForProcess
    父进程调用子进程的时候,可能由于系统的延时子进程不能即刻就执行,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延时用
    ipcWaitForProcess就可以挂起父进程直到子进程运行起来。
函数定义:
ipcWaitForProcess(
    o_childId
[ x_timeOut ]
)
=> t参数说明:
o_childId=> 子进程的ID
    x_timeOut=>等待的时间
    ipcReadProcess/ipcWriteProcess
    这2个是对子进程的读取和写入函数,具体内容参考ipc手册。
ipcIsActiveProcess/ipcIsAliveProcess
检查一个子进程是不是还有效,类似于查看子进程的state属性
cdsServIpc.exe
要保证ipcBeginProcess能执行,先确定在软件的安装路径下<Install_Dir>\tools\bin文件夹下有
cdsServIpc.exe文件

网友:
    举个例子,说说功能,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