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rity PI仿真磁珠两端怎么设置同一网络

楼主(2025-03-11):
如下图所示,我想让FB2两端进行短接,变成一个网络,查了一下说在sigrity 里有个setup interconnect的操作,但是这个模式下没找到,请问有其他办法吗,如果赋予一个0欧姆电阻模型可以吗?

网友(2025-05-16):
    赋一个Spice模型,R 12 DCR

网友(2025-10-23):
    在Defintion栏中对其内阻进行定义就行,输入R 1 2 0ohm,表示电感两端内阻为0oh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