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型号:VK36N6B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16/QFN16L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楼主:
概述 VK36N6B具有6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3位BCD码输出功能,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锁存或者直接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BCD码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ZXY3644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3位BCD输出脚+触摸状态指示脚(OUTFLAG) ● 输出单键有效,先触摸先输出,触摸不离开不响应其它键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m)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 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_4 W9 f e* k1 ?. J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 ^1 [* n l' d% o)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