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这个报错是调整哪个距离规则不报错??

楼主(2025-03-11):
altium Designer19这个报错是调整哪个距离规则不报错??

网友A:
丝印和丝印之间的距离规则,您改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和丝印之间的距离规则,您改下看看

  你说的是这里吗  我已经改了啊

网友:
    就这个问题而言,一共才6 7个设置,先全部取消,然后一个一个的开启,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看了你的帖子一堆了。就是不太勤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