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缩放鼠标乱放

楼主(2025-03-11):
    为甚么我的orcad24.1,一缩放鼠标就跳到上面或者下面去了。在view里关掉grid reference就好了,但我不可能每一页都去关这个选项

网友A:
    两个解决办法,1.系统回退到win1123H2;2.把24H2更新到beta版本2612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解决办法,1.系统回退到win1123H2;2.把24H2更新到beta版本26120以上

    一开始有效。今天又无效了,不知道做了什么

    屏幕截图 2025-04-03

网友(2025-04-10):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有效。今天又无效了,不知道做了什么

    你再更新一下系统试试,我看下我的是26120.3653

网友:
    grid reference 水平和垂直都设置为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