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原厂-抗干扰数显LED屏驱动/数码管显示芯片-VK1628 SOP28内置显示RAM为14×8位

楼主(2025-03-12):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628
封装形式:SOP28

概述
VK1628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3线 串行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 极,可支持13SEGx4GRID、12SEGx5GRID、11SEGx6GRID、10SEGx7GRID的点阵LED显示 面板,最大支持10x2按键。适用于要求可靠、稳定和抗干扰能力强的产品。LJQ4317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10个SEG脚,4个GRID脚,3个可配置SEG/GRID复用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10x2矩阵按键,支持多键同时按下(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 3线串行接口
• 8级整体亮度可调
• 内置显示RAM为14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抗干扰能力强
• 封装
SOP28(300mil)(18.0mm x 7.5mm PP=1.27mm)

网友:
对头,产品中数码管用的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