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Harmony5.0系统怎么去除锁屏直接进入界面?教你2步搞定

楼主(2025-03-12):
本文介绍在OpenHARMony 5.0 Release操作系统下,去除锁屏开机后直接进入界面的方法。
删除ScreenLock相关配置
将以下文件ScreenLock相关配置,删除或将代码注释:
applications\standard\hap\BUILD.gn
# ohos_prebuilt_etc("screenLock_hap") {
# source = "SystemUI-ScreenLock.hap"
# module_install_dir = "app/com.ohos.systemui"
# part_name = "prebuilt_hap"
# subsystem_name = "applications"

# "//applications/standard/hap:screenLock_hap",
如下图所示:
删除foundation.cfg相关配置
找到以下路径文件,将相关配置删除:
/foundation/systemabilitymgr/safwk/etc/profile/foundation.cfg
删除前:
"bootevents": [
"bootevent.wms.fullscreen.ready",
"bootevent.appfwk.ready",
"bootevent.lockscreen.ready"
],
删除后:
"bootevents": [
"bootevent.wms.fullscreen.ready",
"bootevent.appfwk.ready"
],
注意:删除 "bootevent.lockscreen.ready"后将appfwk.ready后面的逗号删除,并且foundation.cfg文件不支持注释。
之后将代码重新编译,即可去除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