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U8202T单声道高性能音频驱动芯片

楼主(2025-03-12):
IU8202T是一款支持差分输入,支持大动态输出信号400mw单声道高性能音频驱动芯片,专为电路板空间有限的便携设备而设计。IU8202T具有极低的静态功耗以及极低的底噪。IU8202T采用单端模式输出,其直驱模式结构单电源供电时能够产生以地为参考的输出,从而省去了大尺寸的隔直电容,既节省了成本和电路板空间,也降低了元件的高度。IU8202T可向8Ω负载提供高达500mw输出功率,THD+N仅为0.006%。217Hz时具有86dB的高电源抑制比(允许该器件工作在嘈杂的数字电源,无需额外的线性稳压器件)。精巧的咔声抑制电路消除了启动与关断过程中的可闻噪声。低功耗关断控制,可以在混听模式有效的节省能源。IU8202T工作电压范围在 2.5~5.5V,待机时仅消耗1.3mA电源电流,具有短路保护与热过载保护。IU8202T封装形式为DFN1.6X1.6_8L,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工作电压范围:2.5~5.5V
差分输入
支持大动态输出信号
单端直驱输出,避免了输出电容造成的低频响应损失
输出功率:RL=8Ω  RL=16Ω
PVDD=4.2V: Po=500mW Po=250mW
PVDD=3.6V: Po=400mW Po=200mW
THD+N:0.006%
高PSRR(217Hz时为86dB)
精巧的咔嗒声抑制电路
超低底噪:5μVRMS
低静态电流(1.3mA)
关断控制
短路保护与热过载保护
符合Rohs标准的无铅封装

应用
仪器仪表
手机应用
耳机应用

网友A:
    有小一点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一点的封装吗

这个芯片封装都在这了,可以看看别的型号,1812652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