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内已事先高亮了6个器件,这代码为什么始终为nil。

楼主(2025-03-12):
    writehighlightsymbol = list()
    foreach (symbol axlDBGetDesign()->symbols
    when(axlIsHighlighted(symbol) != nil &&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 nil
    writehighlightsymbol = cons (list (symbol->refdes axlIsHighlighted(symbol)) writehighlightsymbol)

    println (writehighlightsymbol)

    打印始终是nil
    按预想我高亮了6个器件,打印这个list应该有6个元素才对

网友A: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会永远等于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会永远等于nil

    原来如此。这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看了大師 說 是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改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但我仔細看是整句 when(axlIsHighlighted(symbol) != nil &&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 nil

    when(axlIsHighlighted(symbol) != nil && symbols->refdes != nil

    因為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是指令錯誤.

    axlDBGetDesign()->symbols~>refdes 抓全部的.

    symbols->refdes 是抓當下, 單一零件. 才是對的.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