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角度照射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亮电阻(光照时候的电阻)...

楼主(2025-03-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需要知道当前的亮度,那么用标准的多个光源对着光敏电阻,然后记录光敏电阻的分压值,然后把分压值作 ...

你问一下供应商就好了,光敏电阻对不同频率的光照响应程度都不一样,比如光敏电阻对亮度相同的550nm和500nm的光照的响应不相同,自然得不到相同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