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滚轮 鼠标会漂

楼主(2025-03-12):
    换WIN11 系统后  安装cadence16.6
    发现在orcad中CTRL+滚轮 鼠标会漂
allegro中很正常
    各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orcad也是,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orcad也是,同问~

    你装的哪个版本

网友:
    24H2的问题,可以策略组指定只升级23H2的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orcad也是,同问~

16.6-S086,以前都不会,最近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S086,以前都不会,最近才有问题

解决没  换了17.4还是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没  换了17.4还是漂

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好了

网友(2025-06-30):
    别使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