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时要不要考虑过孔长度

楼主(2025-03-12):
    请教一下
做等长时,要不要计算过孔的长度呢

网友(点评):
要, 但 allegro 給你選擇 叫 "ViaZ".

楼主:
    @aarom  那岂不是先要把层叠各层厚度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aarom  那岂不是先要把层叠各层厚度设置好

需要的,根据板厚,铜厚,层数,介质厚度设置好参数,这样via Z计算的长度更准确,
但模拟计算和实际生产参数会有不同,但不会差太多。一般要考虑via Z/pin delay的信号类型基本都需要同组同层,或者尽量布线在相邻的几个布线层内,这样VIA Z相差不也就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根据板厚,铜厚,层数,介质厚度设置好参数,这样via Z计算的长度更准确,
    但模拟计算和实际生 ...

    当然不是所有信号类型等长时都要考虑VIA Z,时序误差要求不严格的也可不考虑,具体看信号类型以及要求吧。

网友:
    等长要求严格时需要,因为via的长度也会产生时延,根据板材可算信号速度,根据叠层可算via长度,长度/速度=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