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部分GND via做背鑽處理

楼主(2025-03-12):
請問要怎麼設定單區域GND via做背鑽設定,是否可以不對net設定背鑽訊息直接對via設定可以嗎?目前是對GND net設定背鑽然後針對板內不用之處的GND via 和pad 做 Backdrill_Exclude設定,不過量太大怕漏掉。$ ?1 A; i  |) ^* k% D

网友:
    添加背钻属性时,对象只选择via?

网友(点评):
是先篩選vias 和pins , 再區域選擇 vias 和pins, 限制NET, 新增背鑽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