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两块不同PCB颜色可以单独设置吗?

楼主(2025-03-13):
如题,需求是两块PCB设置不同的层面颜色。打开pcb即显示之前设置好的颜色。

网友:
    理想的方法是没有的,间接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AD软件打开两个pcb,颜色是统一的; 可以保存不同的颜色文件,Apcb时手动加载A的颜色,Bpcb手动加载B的颜色。

第二种方法:双开AD软件,每个AD里面的pcb可以单独设置颜色; (最后一次的颜色设置是你下次单开AD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