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高低电平控制,不做通讯,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5-03-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直接连,影响不大,几刯仪器的灯板一样,都是用线连接的

网友:
    提高电压分辨裕量。便宜的加电平转换,好一点的上光耦,在高级的加迟滞比较器

网友:
    担心电压衰减  用电流做信号

网友:
    直接用光电隔离啊,绝对稳定

网友:
    版主说的对,施密特比较好

网友:
    电平控制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下拉电阻搞个K级别的,然后加个RC滤除干扰就够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上一个参考的图

4N35 Open-Collector 原理圖(訊號會反相

    Vishay 4N3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