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走线两侧加地孔的skill

楼主(2025-03-14):
大家好,射频天线一般都要在走线两侧加地孔,请问有没有skill啊,走线有可能是直线,45度线,也有可能是弯曲复杂的圆弧。。

网友A:
    place-via arrays里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PCB —> Add Connect

    请问这个RF-PCB 怎么出来的,RF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射频天线. 專用功能, 拉線帶VIA, 不是事後 via array .

网友:
    留下联系方式,有skill可以实现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要一份,18796730@qq.com

网友:
    allegro 软件有自带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ce-via arrays里就有这个功能了

    原來如此,成功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