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丨浅谈二次回流焊接

楼主(2025-03-14):
      在SMT贴片加工,有些产品可能需要二次回流焊接,而二次回流焊可能会影响焊接质量,但可以通过调整焊接参数和工艺来降低其影响。下面就由SMT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SMT贴片加工中的二次回流焊接。

一、二次回流焊的概念
二次回流焊是指在组装过程中,焊接未完全完成的元件再次通过回流焊炉进行焊接,以确保焊接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二次回流焊主要应用于BGA、CSP等元器件的焊接。

二、二次回流焊对焊接的影响因素
二次回流焊可能会对焊接质量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温度不均匀。由于二次回流焊需要将整个PCB再次送入焊接炉,导致温度不均匀,使得焊点容易产生缺陷。
    b.时间过长。二次回流焊的时间较长,会使得焊盘与元器件之间的液态焊料分布不均匀,导致产生焊接缺陷。
c.选择不当的焊接参数。如果焊接参数选取不当,例如温度过高、时间过长,都会对焊接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三、如何降低二次回流焊的影响
    为了确保焊接的质量,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a.合理设置焊接参数。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置焊接时间和温度,尽量避免过高温度和过长时间。
    b.检查焊盘。在进行二次回流焊之前,需要检查焊盘与元器件间的间隙是否合适,并确保涂有适当的焊接剂。
    c.选用适当的焊接炉。选用相应的焊接炉可以有效减少焊接温度不均匀的问题。
    d.选用焊接技术先进的厂家。品质更好的厂家采用了更优质的工艺,焊接质量会更加可靠。

四、二次回流焊的注意事项
    在使用二次回流焊进行焊接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使用适当的焊接剂可以有效降低焊接缺陷的发生率。
2.在选择二次回流焊时,应该确保元器件已经完全预热,避免冷热变形的发生。
3.对焊接进行质量检验,确保焊接质量的稳定和一致性。
    总之,二次回流焊在提高焊接质量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但也需要注意一些影响因素。采取合理的调控和焊接技术措施可以降低二次回流焊的影响,从而确保焊接质量。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二次回流焊的注意事项涉及焊接剂的选择、预热处理、温度控制、元件固定、工艺流程、质量检验以及过炉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