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

楼主(2025-03-14):
短路保护

发生短路保护后,通过D17拉低Q406,Q405、Q5断开输出,同时下降沿信号通过D16给到mcu?锁定MAIN_LEFT_CTRL为低电平,保持电池输出关断。重新上电后MAIN_LEFT_CTRL为高电平,打开电池输出。这个短路信号不能从U13电流检测芯片的输出脚OUT脚获取到吗??

网友:
模电太难了

网友A:
注意响应时间。二极管肯定比芯片快。这个图已经用过了没问题吗?如果能用D17的导通压降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响应时间。二极管肯定比芯片快。这个图已经用过了没问题吗?如果能用D17的导通压降很关键

D17的压降?需要小于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7的压降?需要小于多少

二极管导通压降要小于三极管开启压降。要不二极管导通了,三极管关不了。mos不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导通压降要小于三极管开启压降。要不二极管导通了,三极管关不了。mos不能关闭

二极管导通压降要小于三极管开启压降?这个怎么可能呢 ?VCE的压降才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