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PCB 封装中的3D导出

楼主(2025-03-16):
求助:拿到一块allegro PCB文件,3D显示是有模型的,但是导出step不显示3D,提示找不到stp文件。想把这个板子中的3D模型导出,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导出IDF试试看是啥样的呢

网友:
    茅台哥说的对,应该是没有3D库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导出所有封装,新建板子,只放一个器件,导出STEP。以此类推,好像是没有一次导出所有step文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