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生成镂空字体SHAPE的skill

楼主(2025-03-17):
功能:1、生产镂空字体的shape
          2、字体外扩shape大小可设置
          3、生产的shape摆放在当前层
          4、摆放shape时,可设置成mirror
          5、按照选择的text block生产字体大小
          6、可在界面上修改text block参数,并保存
          7、可将选择的text block保存为当前有效text block

          加载密码:load("sl_HollowCarved.ile" "sl_HollowCarved")

          快捷命令:shc

补充内容 (2025-4-18 17:32):
allegro 测试版本为17.4 ,补丁S039

网友:
    能输入中文吗?

楼主:
    暂时还不支持中文输入

网友A:
    感謝分享,下載試試,出現以下訊息有解嗎? 謝謝.
    W- *WARNING* (axlPolyFromDB): This object type not supported - dbid:00000210BE7CB158
    W- *WARNING* failed to PolyFromDB text
    W- *WARNING* failed to place Text "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下載試試,出現以下訊息有解嗎? 謝謝.
    W- *WARNING* (axlPolyFromDB): This object type not su ...

    摆放text时,选择的text block中的Photo Width值不能为0

网友: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shc_InitForm   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不兼容16.6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摆放text时,选择的text block中的Photo Width值不能为0

    選擇的text block的Photo Width值不是0有數值0.13,還有其他的解法嗎? 謝謝

网友B:
    我这17.2运行不报错,就是一直提示点击坐标,但放不下来。

楼主(2025-04-18):
引用 网友A:
    選擇的text block的Photo Width值不是0有數值0.13,還有其他的解法嗎? 謝謝

    你摆放shape的当前层,是否能摆放text?因为skill代码里面,会先生成text,然后再将text转换成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17.2运行不报错,就是一直提示点击坐标,但放不下来。

    我测试的软件环境是17.4,补丁是S039,17.2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