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中斷axlShell

楼主(2025-03-17):
    Hi 各位大佬,
    最近正在研究Phase tune 自動抓constraint maker 數值。
    但是我想要當我在進行Phase tune時,可以再度判斷cline的cm數值.
    1. p_3w=sprintf(nil "FORM mini dptune_length %0.2f" rule_3w)
    2. p_2s=sprintf(nil "FORM mini dptune_height  %0.2f" rule_s) ;v2 add
    3. p=sprintf(nil "setwindow pcb;phase_tune;setwindow form.mini;%s;%s;setwindow pcb;" p_3w,p_2s)

    4. bDoFlag = 0 ;先用數字進行測試,以防當機
    5. lEvent =list('PICK 'DBLPICK 'DONE )

    6. while(bDoFlag<2
    7.         rEventID=axlEnterEvent(lEvent nil nil)
    8.         axlClearDynamics()
    9.         bDoFlag=bDoFlag+1
    10.         caseq( rEventID->type
    11.                 (PICK
    12.                         ;取得每次點的cline對象
    13.                         println("pick~~~~~~")
    14.                         result=m_as_3w2s_getcline_byPick(pform)
    15.                         println("~~~1111")
    16.                         if( result then
    17.                                 printf("~~~~Run Shell:%s \n" p)
    18.                                 println("222222")
    19.                                 axlShell(p)
    20.                                 println("!!!!!go next!!!!?")
    21.                         else
    22.                                 ;bDoFlag=nil
    23.                                 axlFinishEnteRFun()  ; 自動結束 Enter 狀態
    24.                         )
    25.                 )
    26.                 (DBLPICK
    27.                         ;取得每次點的cline對象
    28.                         println("dblpick~~~~~~")
    29.                         result=m_as_3w2s_getcline_byPick(pform)
    30.                         println("~~~dbl---1111")
    31.                         if( result then
    32.                                 printf("~~~dbl~Run Shell:%s \n" p)
    33.                                 axlShell(p)
    34.                                 println("!!!!!dbl --go next!!!!?")
    35.                         else
    36.                                 ;bDoFlag=nil
    37.                                 axlFinishEnterFun()  ; 自動結束 Enter 狀態
    38.                         )
    39.
    40.                 )
    41.                 (DONE
    42.                         ;bDoFlag=nil
    43.                         axlFinishEnterFun()
    44.                 )
    45.         )
    46. )

    當我不斷點選cline要進行tune線時=>依照log的顯示,看上去並不會一值進入迴圈
    1. "~~~1111"
    2. ~~~~Run Shell:setwindow pcb;phase_tune;setwindow form.mini;FORM mini dptune_length 21.00;FORM mini dptune_height 8.00;setwindow pcb;
    3. "222222"
    4. Pick a Diff Pair Segment for Phase Tune.
    5. "!!!!!go next!!!!?"
    6. last pick: 2423.79 2012.21
    7. last pick: 2349.33 2018.06

    若我把p="stwindow pcb;phase_tune;setwindeow form.mini;FORM mini dptune_length 17.40;FORM mini dptune_height  4.50;setwindow pcb;DONE",自然也是不可行
    會變成完全無法Phase tune.

    有沒有人可以指點迷燈QQ

    謝謝了!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SKILL,太难了,遇到问题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SKILL,太难了,遇到问题没法解决

    因為大家通常都是上來要程式碼的比較多XD
    畢竟又會畫圖又會寫skill的人相對少數

网友B:
    看不到完整代码,不好判断。
    可以先把?cmdType从interactive改成genera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完整代码,不好判断。
    可以先把?cmdType从interactive改成general试试。
    1. (defun m_as_3w2s_main_class () ;執行3
    2.                 prog((cline1_netname  cline2_netname rule_3w rule_2s)
    3.                         when(length(ClineInfo_table[0]) > 0
    4.                                 ;-------------------------------------------------------------------------------------------------------------------------------------
    5.                                 ;cline1's net-name |cline2's net-name | cline1's layer| 2s | 3w | airgap(s)|width(w)|ads_count|static_phase_value|differ_value |ads_s
    6.                                 ;-------------------------------------------------------------------------------------------------------------------------------------
    7.
    8.                                 ;phase_tune script帶入3w2s
    9.                                 cline1_netname=nth(0 ClineInfo_table[0])
    10.                                 cline2_netname=nth(1 ClineInfo_table[0])
    11.                                 rule_3w=nth(4 ClineInfo_table[0])
    12.                                 rule_2s=nth(3 ClineInfo_table[0])
    13.                                 rule_s=nth(5 ClineInfo_table[0])
    14.                                 ads_s=nth(10 ClineInfo_table[0])
    15.                                 p_3w=sprintf(nil "FORM mini dptune_length %0.2f" rule_3w)
    16.                                 ;p_2s=sprintf(nil "FORM mini dptune_height  %0.2f" rule_2s)
    17.                                 p_2s=sprintf(nil "FORM mini dptune_height  %0.2f" ads_s) ;
    18.                                 p=sprintf(nil "setwindow pcb;phase_tune;setwindow form.mini;%s;%s;setwindow pcb;" p_3w,p_2s)

    19. bDoFlag = t
    20.                                 lEvent =list('PICK 'DBLPICK 'DONE )
    21.                                 while(bDoFlag
    22.                                         rEventID=axlEnterEvent(lEvent nil nil)
    23.                                         axlClearDynamics()
    24.                                         bDoFlag=bDoFlag+1
    25.                                         printf("bDoFlag:~~~~~~%d \n" bDoFlag)
    26.                                         caseq( rEventID->type
    27.                                                 (PICK
    28.                                                         ;取得每次點的cline對象
    29.                                                         println("pick~~~~~~")
    30.                                                         result=m_as_3w2s_getcline_byPick(pform)
    31.                                                         println("~~~1111")
    32.                                                         if( result then
    33.                                                                 printf("~~~~Run Shell:%s \n" p)
    34.                                                                 println("222222")
    35.                                                                 axlShell(p)
    36.                                                                 println("!!!!!go next!!!!?")
    37.                                                                 axlCancelEnterFun()
    38.
    39.                                                         else
    40.                                                                 bDoFlag=nil
    41.                                                                 axlFinishEnterFun()  ; 自動結束 Enter 狀態
    42.                                                         )
    43.                                                 )
    44.                                                 (DONE
    45.                                                         bDoFlag=nil
    46.                                                         axlFinishEnterFun()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我貼了那一段的程式碼,不過我後來還是放棄這個做法了,實在無解。
    您可以試試,就會發現axlShell(p) 沒辦法結束...
    p="setwindow pcb;phase_tune;setwindow form.mini;FORM mini dptune_length 14.4;FORM mini dptune_heightaxlShel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