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压点是否计算正确?如果要改为60V过压保护,怎么修改参数更合理?

楼主(2025-03-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D5那个稳压管是关键,调整它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D5那个稳压管是关键,调整它就可以了吧

    你说的是电路理论。实际上稳压管这么用不行,至少不是你要的效果。
    误差主要与稳压管的稳压值有关,实际搭个电路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D5那个稳压管是关键,调整它就可以了吧

给稳压管提供的电流不够,所以稳压精度比较差且不稳定,正常情况下稳压管的稳压值都是在ma级别电流测试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稳压管提供的电流不够,所以稳压精度比较差且不稳定,正常情况下稳压管的稳压值都是在ma级别电流测试得 ...

    这是关键。但是这电路设计就是错的,本意是电压不到时稳压管不工作让三极管关闭,电压超标稳压管工作让三极管导通。
    但是你也说了,就算电压不到,稳压管也能工作只是精度不够。那么三极管就能在电压不到保护值时就开启了

网友:
    0.7V(Q9的VBE)+D6的正向压降0.7V + 24V 击穿D5稳压二极管的电压。由于稳压二极管精度不高,所以大概是这个值。要改电压,就是改这个稳压二极管,当然其它器件的耐压值得看规格书是否能达到。
    是这样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如何做到过压保护的?保护谁?

    提示:B+B-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如何做到过压保护的?保护谁?

电池端电压(B+与B-之间电压)不超过D5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时,三极管Q10为截止的状态。当电池端电压超过后,Q9导通-->Q10导通,控制Q10的C极连接的VGS为低电平,这个电路未在你给出的电路中,实为保护控制关断作用点。

网友(2025-05-26):
    这里的Vgs是啥,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