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标定光敏电阻使得每一个的灵敏度一样

楼主(2025-03-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标定方法:
电压测量法:通过测量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推断光照强度。当光敏电阻受到光照时,其电阻值减小,从而使通过光敏电阻的电流增加,引起电压降低。这种方法可以直观地反映光敏电阻对光照强度的响应。

电阻测量法:使用万用表或电阻测量仪器直接测量光敏电阻的电阻值,并将其与预先确定的光照强度-电阻曲线进行比较或计算,以确定光照强度的数值。这种方法可以直接获得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化。

    光谱分析法:测量光敏电阻在不同波长光线下的响应,以了解其光谱特性。这种方法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光敏电阻对不同波长光的灵敏度。

网友:
    看手册给的是范围,这个很重要。有范围就需要你在设计的时候能把这个范围当作你的正常取值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知道的吗

人工智能的答覆
    如果你的需求只是大致測量環境光強度,例如自動開關燈或太陽能板追蹤陽光方向,光敏電阻是個簡單又便宜的選擇。但如果需要更精確的太陽輻射測量,建議使用專門的光感測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