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卡死后,如何强制退出?

楼主(2025-03-18):
allegro skill 卡死后进入死循环,无法退出skill操作时,如何强制退出?

网友A:
    如果只是卡在select这类有交互的循环操作里,可以
    1、输入skill注册的done函数
    2、控制台输入done命令

    卡在无交互的死循环里,神仙来了应该也救不了吧?

网友:
    我之前为了测试程序,在循环里面加了个循环次数上限,设n=1,然后n++,若n>1000,则退出循环。可以防止卡死。测试skill的时候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卡在select这类有交互的循环操作里,可以
    1、输入skill注册的done函数
    2、控制台输入done命令

    就是无交互的死循环里,右键只有sanp pick to 的情况。。。

网友(点评):
切個應用模式吧!, 程式結束沒寫好很平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无交互的死循环里,右键只有sanp pick to 的情况。。。

    还能点右键说明还没死透哇。看看代码咋写的就知道咋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