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如何实现录制宏钻孔表默认放置在outline下方么

楼主(2025-03-18):
在录制宏出gerber 时,防止钻孔表为随机坐标,对于不同板子相对位置就会有区别。是否可以实现
Pick grid  默认放置在outline 下方呢

网友:
    你先钻一次孔,放个钻孔表,第二次放钻孔表的时候,会根据第一次的位置放置的。或者你录制的时候,放钻孔表的时候,输入坐标x 0 -100,一般outline左下角设置为原点0 0。

网友(2025-05-31):
    axlExtentDB()可以获取一个板框的bBox,参照这个box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