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logo skill 【源码】

楼主(2025-03-19):
导入logo skill 源码,还有些报错,不知道哪里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axlFormTest("gtopen_Logo.form")

; 定义主函数

axlCmdRegister("gtopen_Logo" 'gtopen_Logo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 gtopen_Logo()
let((form)
        axlShell("noappmode")
        form = gtopen_Logo_Createform()
        print("0")
        gtopen_Logo_Int_Var(form)
        gtopen_Logo_Update_form(form)
        )
)

procedure( gtopen_Logo_Createform()
let((file form)
        file = "~/Skill/Forms/gtopen_Logo.form"
        when('gtopen_Logoform && boundp('gtopen_Logoform)
                when(axlIsFormType(eval('gtopen_Logoform))
                        axlFormClose(eval('gtopen_Logoform))
                )
        )

        form = axlFormCreate('gtopen_Logoform "gtopen_Logo.form" nil 'gtopen_Logo_CB t)
)
)

procedure( gtopen_Logo_Int_Var(form)
let((_getFontList)
        form->pop = ncons(nil)
        form->pop->layerclass = list("BOARD GEOMETRY" "PACKAGE GEOMETRY" "MANUFACTURING" "ETCH" "DRAWING FORMAT")
        form->var = ncons(nil)
        form->var->layerclass = "BOARD GEOMETRY"
        form->var->layersubclass = "DIMENSION"
        form->var->pic_size = 1
        form->var->neg = nil
)
)

procedure( gtopen_Logo_CB(form)
prog((tt bmp_show Blockw Blockh width height pixel_size box pick)
        case(form->cuRField
                ("layerclass"
                        form->var->layerclass = form->curValue
                        form->var->layersubclass = car(axlSubclasses(form->var->layerclass))
                )
                ("layersubclass" | "neg" | "pic_size"
                        evalstring(sprintf(nil "form->var->%s = form->curValue" form->curField))
                )
                ("vis"
                        if(form->curValue then
                                axlVisibleLayer(strcat(form->var->layerclass "/" form->var->layersubclass) t)
                        else
                                axlVisibleLayer(strcat(form->var->layerclass "/" form->var->layersubclass) nil)
                        )
                        axlVisibleUpdate(t)
                )
                ("load"
                        tt = axlDMFileBrowse("\321\241\324\361\315\274\306\254" nil ?optFilters "BMP Files(*.bmp)|*.bmp")
                        when(tt
                                if(isFile(tt) && member(upperCase(lastelem(axlDMFileParts(tt))) list("BMP")) then
                                        form->var->bmpinput = tt
                                else
                                        printf(">>\262\273\326\247\263\326\315\274\306\254\270\361\312\275\n")
                                )
                        )
                )
                ("place"
                        when(form->bmpdate
                                tt = axlGetParam(sprintf(nil "paramTextBlock:%d" form->var->pic_size))
                                Blockw = tt->width
                                Blockh = tt->height
                                width = (form->bmpdate[21] << 24) + (form->bmpdate[20] << 16) + (form->bmpdate[19] << 8) + form->bmpdate[18]
                                height = (form->bmpdate[25] << 24) + (form->bmpdate[24] << 16) + (form->bmpdate[23] << 8) + form->bmpdate[22]
                                pixel_size = max(Blockw/width Blockh/height)
                                box = list(list(0 0) list(width*pixel_size height*pixel_size))
                                axlClearDynamics()
                                axlAddSimpleMoveDynamics(0:0 axlPathStart(box) "box" ?ref_point 0:0)
                                pick = axlEnterPoint()
                                axlClearDynamics()
                                when(pick
                                        axlDBCloak(gtopen_Logo_addshape(form pick) 'shape)
                                )
                        )
                )
                ("textset"
                        axlShell("define text")
                )
                (t
                        return(t)
                )
        )
        gtopen_Logo_Update_form(form)
)
)

procedure( gtopen_Logo_Update_form(form)
let((tt port bmpdate)

        form->pop->layersubclass = nil
        foreach(n0 axlSubclasses(form->var->layerclass)
                when(axlIsLayer(buildString(list(form->var->layerclass n0) "/"))
                        form->pop->layersubclass = cons(list(n0 n0 axlLayerGet(buildString(list(form->var->layerclass n0) "/"))->color) form->pop->layersubclass)
                )
        )
        tt = axlLayerGet(strcat(form->var->layerclass "/" form->var->layersubclass))
        if(tt->visible then
                form->var->vis = tt->color
                axlFormSetField(form "vis" t)
        else
                form->var->vis = 0
                axlFormSetField(form "vis" nil)
        )

        foreach(n0 form->pop->?
                tt = member(n0 form->pop)
                axlFormBuildPopup(form symbolToString(car(tt)) cadr(tt))
        )
        foreach(n0 form->var->?
                tt = member(n0 form->var)
                axlFormSetField(form symbolToString(car(tt)) cadr(tt))
        )
        when(form->curField == "load" && form->var->bmpinput
                form->bmpsize = fileLength(form->var->bmpinput)
                axlFormSetField(form "bmp_show" form->var->bmpinput)
                port = infile(form->var->bmpinput)
                declare(bmpdate[form->bmpsize])
                for(i 0 form->bmpsize-1
                        bmpdate[i] = charToInt(getc(port))
                )
                close(port)
                form->bmpdate = bmpdate
        )
        if(form->var->bmpinput then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place" t)
        else
                axlFormSetFieldEditable(form "place" nil)
        )
        axlFormAutoResize(form)
        axlFormDisplay(form)
)
)

procedure( gtopen_Logo_addshape(form pickxy)
prog((tt Blockw Blockh number num row max_column column max_w bit x y offset width height Grid imagesize path polys symbolid)
        tt = axlGetParam(sprintf(nil "paramTextBlock:%d" form->var->pic_size))
        Blockw = tt->width
        Blockh = tt->height

        offset = (form->bmpdate[13] << 24) + (form->bmpdate[12] << 16) + (form->bmpdate[11] << 8) + form->bmpdate[10]
        width = (form->bmpdate[21] << 24) + (form->bmpdate[20] << 16) + (form->bmpdate[19] << 8) + form->bmpdate[18]
        height = (form->bmpdate[25] << 24) + (form->bmpdate[24] << 16) + (form->bmpdate[23] << 8) + form->bmpdate[22]
        imagesize = form->bmpsize - offset

        max_column = (imagesize / height) << 3
        max_w = (imagesize / width) << 3
        number = offset + imagesize - 1
        Grid = 1/min(width/Blockw height/Blockh)
        column = 0
        polys = '()
        if(!axlSelectByName("SYMTYPE" "GTLogo") then
    axlDBCreateSymDefSkeleton(list("GTLogo" "mechanical") list(list(0 0) list(width height)))
        else
          axlClearSelSet()
        )
        symbolid = car(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list("GTLogo" "mechanical") pickxy nil 0.0 nil))
        axlMeterCreate("\275\370\263\314\326\320" "" t)
        for(i offset number
                tt = fix((50*i) / (imagesize-1))
                when(tt == 12 || tt == 25 || tt == 37 || tt == 50
                        axlMeterUpdate(tt sprintf(nil "\315\352\263\311\266\310 :%d / %d" (i-offset) (imagesize-1)))
                )

                y = Grid * fix((i - offset) / (max_column >> 3)) + cadr(pickxy)
                for(j 0 7
            bit = bitfield1(form->bmpdate[i] (7 - j))
            when(form->var->neg
                    bit = abs(bit-1)
            )
            x = Grid * column + car(pickxy)
                        when(zerop(bit) && (column < width)
                                path = axlPathStart(list(x:y))
                                axlPathLine(path 0.0 x:(y+1.1*Grid))
                                axlPathLine(path 0.0 (x+1.1*Grid):(y+1.1*Grid))
                                axlPathLine(path 0.0 (x+1.1*Grid):y)
                                axlPathLine(path 0.0 x:y)
                                polys = append(axlPolyFromDB(path) polys)
                        )
            column++
                )
                when(column == max_column
            column = 0
                )
        )
        polys = axlPolyOperation(car(polys) cdr(polys) 'OR)
        num = 1
        foreach(n0 polys
                tt = fix((50*num) / length(polys)) + 50
                when(tt == 62 || tt == 75 || tt == 87 || tt == 100
                        axlMeterUpdate(tt sprintf(nil "\315\352\263\311\266\310 :%d / %d" num length(polys)))
                )
                tt = axlDBCreateShape(n0 t strcat(form->var->layerclass "/" form->var->layersubclass) nil symbolid)
                axlCustomColorObject(car(tt) 0)
                num++
        )
        axlMeterDestroy()
        axlVisibleUpdate(t)

)
)

下面这个是Form文件,Form是正常的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AUTOGREYTEXT
FIXED
PORT 69 10
HEADER "BMP Logo导入"
POPUP <fontlist_pop>""""
POPUP <layerclass_pop>""""
POPUP <layersubclass_pop>""""
POPUP <brushmode>""""
TILE

GROUP "预览"
GLOC 1 1
GSIZE 40 22
ENDGROUP
FIELD bmp_show
THUMBNAIL
FLOC 3 5
FSIZE 37 16
ENDFIELD

GROUP "参数"
GLOC 43 1
GSIZE 26 22
ENDGROUP

FIELD layerclass
FLOC 47 4
ENUMSET 18 1
POP layerclass_pop
OPTIONS prettyprint
ENDFIELD

FIELD vis
FLOC 44 7
COLOR 2 1
ENDFIELD

FIELD layersubclass
FLOC 47 7
ENUMSET 18 1
OPTIONS ownerdrawn prettyprint
POP layersubclass_pop
ENDFIELD

TEXT "大小"
TLOC 44 10
ENDTEXT

FIELD pic_size
FLOC 50 10
INTSLIDEBAR 4 2
MIN 1
MAX 50
ENDFIELD

FIELD textset
FLOC 60 10
MENUBUTTON "设置" 3 3
ENDFIELD

TEXT "类型"
TLOC 44 13
ENDTEXT

FIELD neg
FLOC 50 13
CHECKLIST "负片"
ENDFIELD

TEXT
FLOC 1 25
INFO bmpinput 100
FSIZE 45 2
ENDTEXT

FIELD load
FLOC 45 24
MENUBUTTON "1.导入" 9 4
ENDFIELD

FIELD place
FLOC 58 24
MENUBUTTON "2.摆放" 9 4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网友:
谢谢分享,程序写的太好了,一看就是大神杰作

网友:
感谢分享了,学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943&highlight=%B5%BC%C8%EBBMP
    没时间看,供参考。

    收到,谢谢!发现是和其他skill冲突导致运行不了。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地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