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PDF 的skill 函数或方法?

楼主(2025-03-19):
有没有导出PDF 的skill 函数或方法?一键导出顶层和底层丝印和设定的其他层丝印,底层丝印自动翻转。

网友(点评):
有, 一鍵要自己寫SKILL, 但"現在"不流行PDF, 因為PDF是死的, 而 HTML 帶BOM, 才是新的, 重點不用特殊軟體, 能開網頁的機器就能看.

楼主:
找到个文件,但不知道这个命令在哪里用,用什么函数调用

    Command line arguments for pdf_out.
        Utility to export Allegro data to PDF Format.

    pdf_out <design_name> [-slBCrhpPtUnmiveSx] [-o output_name]
         [-f <artfilm_name1>  -f <artfilm_name2> ...]
         [-c <config_file_name>] [-u user_pass] [-w perm_pass]

    -o  Output file name.  Default: <design_name>.pdf

        If the global filename affixes are set the resultant output name
        would be:

            <prefix>_<output_file_name>_<suffix>.pdf

    -c  Configuration file used to control paper size, margins, scale factor,
        and export extra properties for Component and Net.

    -f  Art film name. Default is to export all films.

    -u  User password to open the PDF file.

    -w  Permmision password to open and edit PDF file

    -s  Create separate PDF file for each art film, Default is to generate
        one single PDF file for all the exported art films.

        The output file name for each film would be:

          <output_file_name>_<film_name>.pdf

        or

          <prefix>_<output_file_name>_<film_name>_<suffix>.pdf

    -l  List artwork films in the board.

    -p  Pad filled

    -P  Create size optimized PDF file for printing, no design data exported

    -C  Display component by RefDes without package name

    -B  Create PDF file in black and white. Default to use the design colors.

    -r  Export board/symbol outlines, refdes as well if pins exported

    -t  Trace filter

    -h  Hole filter

    -a  Header/Footer filter

    -g  Drawing origin filter

    -U  No shape fill

    -x  Vector text and invisible text string for search.

    Meta Data Options:

        -n  Net Data Tree
        -m  Component Data Tree
        -T  TestPoint Tree and testPoint outline
        -i  Pin   property
        -v  Via   property
        -e  Cline property
        -S  Shape property

    REQUIRED ARGUMENTS

            <design_name>  Name of the design file.

    Example 1: Create one PDF File to export all art films, and export board
               outline, symbol outline, refdes as well if symbol pins are
               exported

               pdf_out test.brd -o test -r

    Example 2: Create a PDF File with configuration file:

               pdf_out test.brd -o test -c pdf_out_config.txt

         Note: The format of object property parameter is:
               Object_Type/Property_Name, one entry per line.

         For example:

                Component/IDF_OWNER
                Net/DIFFP_PHASE_TOL_DYNAMIC
                Net/MAX_VIA_COUNT
                page_setup/unit=Inch or page_setup/unit=Millimeter
                page_setup/paper_size_width=8.500
                page_setup/paper_size_height=11.000
                page_setup/margin_left=0.500
                page_setup/margin_right=0.500
                page_setup/margin_top=0.500
                page_setup/margin_bottom=0.500
                page_setup/scale_factor=fit_page or page_setup/scale_factor=1.50
                page_setup/header_footer_text_size_width=0.048
                page_setup/header_footer_text_size_height=0.048
                page_setup/orientation=landscape or page_setup/orientation=portrait

    Example 3: Create one PDF File to export two art films ?TOP and BOTTOM:

               pdf_out test.brd -o test -f TOP -f BOTTOM

    Example 4: Create separate PDF Files for each exported art film:

               pdf_out test.brd -o test -f TOP -f BOTTOM -s

    Example 5: Create PDF File to export the art films "TOP" and "BOTTOM", and
              export meta data for component, net, pin, via, cline, shape:

               pdf_out test.brd -o test -f TOP -f BOTTOM -m -n -i -v -e -S

网友(点评):
這指令分兩種情況, DOS 下, 和 allegro command 下 (非skill 下.), 多看說明. 你貼的是 DOS下.

网友:
    也可以自己录一个脚本呀,Allegro有这个功能呀。没找到skill的前提下,有些skill也是加密了的。有源码就最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14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