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5-03-20):
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

1.如何根据丝印螺丝头的圆环位置进行铺铜避空?不是挖空,是铜皮避空

2.怎么TE后 还是设置不了泪滴焊盘呢?

怎么TE后

怎么TE后

网友A:
    单独给螺丝孔设置一个独立的铜皮

网友B:
    螺丝孔封装处增加keepout,keepout属性设置只避让动态铜皮、导线

网友:
    1.添加一个keepout与螺丝孔丝印框重叠
2.泪滴需要同时选中信号的线和焊盘

网友:
    1.T V T
2.看下规则是否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螺丝孔设置一个独立的铜皮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封装处增加keepout,keepout属性设置只避让动态铜皮、导线

    正解!keepout

网友:
    1: 对于孔来说 无论金属化 还是 非金属化的,都要用PAD 来设置,pad 可以设置规则 来避开铺铜的距离
    另外pad是 实体,可以产生孔径 钻孔数据,位置精准,画圈这种古老的方式 已经该淘汰了,输出gerber后 精度差,工厂也要转换, 孔径和位置 容易因为理解问题产生错误

2. 你的泪滴选项是      金选择     ,就是只给选中的  物体 加泪滴 ,而不是 所以 ,你一个 盘不选 ,就一个泪都不加 ,改成所有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