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保护器浮空电压输出,过压点计算,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5-03-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图很复杂。

网友:
这样看,这电压是不是加到了U1的控制极G去了呢,如果这个G极的Vth导通电压比较低(小于U2内部的寄生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这样就有可能触发U1微导通状态了吧。

    我去立创看了下这个NMOS管的数据手册,Vth是1-2.5V,所以可能不能造成导通,但实测看看这里G极的电压值来得靠谱点(用高阻抗的探头来测量)。毕竟你有验证过改了G极的下拉电阻就能使NMOS管完全关闭。或者把VD4并联到R26上边,使这里的路径完全隔断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把两个稳压管都拆了  还是有输出

好吧,这样我也不知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把两个稳压管都拆了  还是有输出

R4去掉。这个图本来是控制P_V+的,但是设计上怎么能用pv+做控制端,这样不是自己控制自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