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 信号延长

楼主(2025-03-21):
    请教一下大佬们,公司现在要求做一款DDR5的延长卡,延长卡的阻抗匹配是根据主板来还是根据内存条来?

网友:
    根据阻抗来的吧。

网友:
    不管是根据主板还是内存条做,阻抗都要匹配吧,总不能如果不用这个延长卡,DDR5的阻抗就和主板的阻抗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