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AI会写这个。。。。

楼主(2025-03-21):
    ;;; CHCD skill Script for Checking Distances
    ;;; Version: 1.0
    ;;; Author: [Your Name]

    ;; 定义快捷键CHCD
    (axlDefineCommand 'CHCD "Check Distances" 'CheckDistances)

    ;; 检查间距的主函数
    (defun CheckDistances ()
      (let ((min-distance 0.1)) ;; 最小允许间距,单位:毫米
        ;; 获取所有对象
        (setq objects (get-all-objects))

        ;; 检查Assembly_top与Assembly_Top的间距
        (check-distance-between-layers 'Assembly_top 'Assembly_Top min-distance)

        ;; 检查Assembly_top与Silkscreen_Top的间距
        (check-distance-between-layers 'Assembly_top 'Silkscreen_Top min-distance)

        ;; 检查Silkscreen_Top与Silkscreen_Top的间距
        (check-distance-between-layers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Top min-distance)

        ;; 检查Silkscreen_Top与Soldermask_Top的间距
        (check-distance-between-layers 'Silkscreen_Top 'Soldermask_Top min-distance)

        ;; 输出结果
        (message "检查完成!")
    ))

    ;; 检查两层之间间距的函数
    (defun check-distance-between-layers (layer1 layer2 min-distance)
      (let ((objects1 (get-objects-on-layer layer1))
            (objects2 (get-objects-on-layer layer2)))
        (foreach obj1 objects1
          (foreach obj2 objects2
            (if (and obj1 obj2)
                (let ((distance (calculate-distance obj1 obj2)))
                  (if (< distance min-distance)
                      (progn
                        (message (str "警告:层" layer1 "和层" layer2 "之间的间距过小,距离为" distance "毫米"))
                        ;; 可选:突出显示间距过小的对象
                        (highlight-objects obj1 obj2)))))))
    ))

    ;; 计算两个对象之间的距离
    (defun calculate-distance (obj1 obj2)
      ;; 实现具体的距离计算逻辑
      ;; 这里假设使用欧几里得距离
      (let ((x1 (get-object-x obj1))
            (y1 (get-object-y obj1))
            (x2 (get-object-x obj2))
            (y2 (get-object-y obj2)))
        (sqrt (+ (* (- x2 x1) (- x2 x1)) (* (- y2 y1) (- y2 y1))))))

    ;; 突出显示对象
    (defun highlight-objects (obj1 obj2)
      ;; 实现突出显示逻辑
      (change-object-color obj1 'red)
      (change-object-color obj2 'red))

    ;; 加载脚本
    (load "CHCD_Skill_script")

楼主:
    要怎样修改才能在allegro 运行呀,大佬们

网友A:
    你就听他忽悠你吧,哈哈哈。会编造不存在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听他忽悠你吧,哈哈哈。会编造不存在的函数。

    有大佬说let括号里面的有问题   要怎么改呢

网友B:
    let((參數a)
    參數a
    )你要使用參數a就要在紫色括號內~ 你修一修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t((參數a)
    參數a
    )你要使用參數a就要在紫色括號內~ 你修一修試試看!

    感谢您的回答!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AI没有针对skill 做优化的,都是乱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好的,我试试看!

    但我得提醒你,ai目前給你的基本上是不能用....
    但他能提供給妳思維而已

网友C(2025-04-23):
    試了一整天,完全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了一整天,完全失敗

    哈哈哈。。。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出问题,现在我找到了个skill可以实现上面的要求,单位是mils,你要的话我可以上传文件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