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知道自己的allegro软件加载了哪些skill?

楼主(2025-03-21):
    有没有方法知道自己的allegro软件加载了哪些skill
    普通加载路径share-local-pcb-skill,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自定义路径。
    所以想知道在allegro里面能不能找到自身加载了哪些skill?

网友A:
    load(xxxxx)这样的也有用的

    w_w

网友B:
    貌似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在所有的skillpath里面找到所有的ilinit文件,然后每个load函数加载的同时加个打印监控一下。这样第一次启动就能看到加载了哪些函数了。

    至于手动加载的,或者是用skill加载skill,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在所有的skillpath里面找到所有的ilinit文件,然后每个load函数加载的同时加个 ...

    好的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xxxxx)这样的也有用的

    对,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