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电源的恒压、恒流如何用负载仪验证

楼主(2025-03-22):
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电源的恒压、恒流如何用负载仪验证

1.这种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在哪里?车充降压芯片,也是支持宽电压输入

2.怎么用负载仪验证电源输出是恒压CV还是恒流CC?或者既是恒流也是恒压,怎么验证?

网友A:
恒流输出的情况下,用恒压模式测试;恒压输出的情况下,用恒流模式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输出的情况下,用恒压模式测试;恒压输出的情况下,用恒流模式测试

如何判断是不是恒压或者恒流?调节CV模式  如果电流不变  就是恒流?调节CC模式,如果电压不变就是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