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无法正常显示,一闪就过了

楼主(2025-03-22):
大佬,随便写了个Form ,用skill加载,就闪退
axlCmdRegister("Dview" 'viewsevery ?cmdType "general")
procedure(viewsevery()
createviewform()
form=axlFormCreate((gensym) viewform_file '(se outer) 'view_callback t)
axlFormDisplay( form)
deleteFile(viewform_file)
)

(defun createviewform ()
   viewform_file="vie.form"
   viewport=outfile(viewform_file "w")
   fprintf(view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viewport "FORM\n")
   fprintf(viewport "FIXED\n")
   fprintf(viewport "PORT 50 80\n")
   fprintf(viewport "HEADER \"view\"\n")
   fprintf(viewport "TILE\n")
   fprintf(viewport "\n")

   fprintf(viewport "GROUP \"PIN_T\"\n")
   fprintf(viewport "GLOC 1 1\n")
   fprintf(viewport "GSIZE 40 20\n")
   fprintf(viewport "ENDGROUP\n")

   fprintf(viewport "FIELD PIN_view\n")
   fprintf(viewport "FLOC 4 6\n")
   fprintf(viewport "FGROUP \"PIN_T\"\n")
   fprintf(viewport "CHECKLIST \"PIN\"\n")
   fprintf(viewport "ENDFIELD\n")
   fprintf(viewport "ENDTILE\n")
   fprintf(viewport "ENDFORM\n")
   close(viewport)
)

网友(点评):
區域函數搞懂就成功一半了, 沒設全域變數, 就不要跨區使用變數.

楼主:
感谢茅台哥,改成这样,可以呼出 FORM了,但报2个错
axlCmdRegister("Dview" 'viewsevery ?cmdType "general")
procedure( viewsevery()

  createviewform()

  createform()
  form=axlFormCreate((gensym) viewform_file '(se inner) 'view_callback t)
  axlFormDisplay( form)
deleteFile(viewform_file)
)
(defun createviewform ()

axlFormDisplay: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axlForm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网友(点评):
viewform_file 這變數, 只定義在下面的區域, 再不懂, 我無能為力了. 就這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茅台哥,改成这样,可以呼出 FORM了,但报2个错
axlCmdRegister("Dview" 'viewsevery ?cmdType "gener ...

茅台哥,还是不行,我参考其它的这个函数也是这样做的,就可以.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看一下自己視窗"外"的右下. 是否小視窗. 沒??就把主視窗縮小, 或改指令為內.

楼主:
引用 楼主:
茅台哥,还是不行,我参考其它的这个函数也是这样做的,就可以.搞不懂了

视窗试过了,各种位置不行,我手动输入了一下,可以了.之前的FORM很多是COPY的,不知道是不是COPY哪里有问题 了,感谢

网友(点评):
你設定了視窗外, 右下方, (只拉到視窗內一次,就會存著舊位置.), 全視窗會看不到.